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2-07-01):
15.7画的原理图可以生成16.3的allegro吗?

网友:
原理图不清楚,库文件什么的都可以的,但是应该可以的,因为编辑是成功的

楼主:
那netlist.txt文件是从哪里导出的啊?

楼主: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为什么我导的总是报这个错呢?

网友:
说得很清楚了,没有找到封装,没有建该封装或是路径没设置好

楼主:
是在place part下面添加路径对吗

楼主:
到网表示跟15.7一样的对吧?为什么我16.3的时候导的网表没有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