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怎么运行不了PADS9.3

楼主(2012-07-02):
Windows7系统怎么运行不了pads9.3,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还有PADS9.3.1怎么安装

网友:
可以运行啊,你是不是安装了Allegro Candence?我在win 7 64位上一直用。我发现在 Thinkpad W510上不能让PADS跟cadence SPB 共生,怎么搞都不行,在台式机上很和谐。

网友:
另:我发现电信3G跟PADS有冲突,开3G就不能用PADS。

网友:
可以用的,安装的时候没破解好的话,总是出错。

网友:
    我win7 64 刚装pads9.4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啊

网友:
    可以的,建议卸载干净重新安装试试,把C盘软件安装文件删干净,用WIN7管理员权限安装,先装9.4.1 后装cadence 。我就是这样弄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