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02):
加在整流电桥前的20R/3W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跟后面的电容形成RC滤波。
电感器的成本高、体积大,所以在电流不太大的电子电路中常用电阻器取代电感器而组成 RC 滤波电路。

楼主:
要是跟之后电容RC滤波的话,为什么放在电桥之前,跟电容放一起效果不是更好么。截图的问题,电路不是很完全,电解电容正极还有接有一个RC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跟之后电容RC滤波的话,为什么放在电桥之前,跟电容放一起效果不是更好么。截图的问题,电路不是很完全 ...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以为是在桥后~
待高人解释~

楼主:
没关系。我也不太明白加那个电阻有什么用。不是滤波,也不是保护电路。

网友:
图中的电阻感觉应该是限流的作用,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
“标准”答案还没出来?
记得LNK302的官方电路,整流电路前端也有这么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RF1,
Resistor RF1 is a flame proof, fusible, wire wound resistor. It accomplishes several functions:
 a) Inrush current limitation to safe levels for rectifiers D3 and D4;
b) Differential mode noise attenuation;
c) Input fuse should any other component fail short-circuit (component fails safely open-circuit  without emitting smoke, fire or incandescent mat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