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分析

楼主(2012-07-02):
  各位前辈如图 PU1B 是一个比较器,VL是上拉电压,我现在不明白是PU1B 输出高电平的话,MAINPWON  ACON这2个信号也保证是搞电平吗,我现在不明白PD6为什么是反过来接的,那样的话电流也可以流过去MAINPWON  ACON这2个信号吗,谢谢分析!在线等分析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PD6反过来接是因为运放输出低使能的原因!!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 a; a( V- Z% |- V
補充說明如果 MAINPWON 、ACON 这2个信号工作電平低於 VL 的時候,也可以防止 VL 電壓逆向回灌到 MAINPWON 、ACON 这2个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