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PADS 问题

楼主(2012-07-02):
siwave导入pads 问题    用siwave4.0 可以导入pads asc 文件  siwave5.0 导入  Translating PADS design into ANF V4; please wait...failed!   是什么问题。

网友:
SIwave5是用4.0破解的么?可以用SIwave4导入保存在用SIwave5打开。

楼主:
我是用SIwave4导入保存在用SIwave5打开  。这样做麻烦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正常高版本 可以导入的更多 。

网友:
同求:

使用PADS9.3,转换两个文件为 .ASC格式(PADS2005.2),然后使用SIwave5.0 输入,一个能正常输入,一个却出现错误如图。

单独使用padstoanf.exe转换为anf V4,上面能正常转换仍能正常转换,不能转换的仍不能转换(文件见附件)。

同时,为何会提示出转换到V2?

谢谢各位高手解惑!

网友A:
谢谢各位,这个已解决:文件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这个已解决:文件中不能有中文!!

您好,请教下,不能有中文:
文件中是设计的PCB里面的不能有中文?还是路径不能有中文?文件名不能有中文?我现在这三个都不是中文了,都不行滴。。

网友(2012-08-06):
可否上传.asc文件(2005.2格式)?

网友(2014-07-17):
結果不也是一樣...5.0一樣不能直接吃進去阿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望高手指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