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修改走线的坐标?

楼主(2012-07-02):
如图,请教高手解决为什么 X2,Y2的坐标显示为灰色不可修改? 怎么样才能修改?

网友A:
一条TRACE如果两端或者一端连到元件的PIN上的就不能修改。其它是可以的。没有必要使用坐标来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TRACE如果两端或者一端连到元件的PIN上的就不能修改。其它是可以的。没有必要使用坐标来调整吧。

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吧 你看我的另一个档案就可以修改,我用的是0201的封装,走线连接的地方超过了焊盘呀

网友A:
看你图中的TRACE不是直接连接在PIN上的。可能是这样的:先用小线宽在pin上连一小段,再加宽线宽到PIN的宽度。引到另外一端后再改小宽度连接到下一个PIN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中的TRACE不是直接连接在PIN上的。可能是这样的:先用小线宽在pin上连一小段,再加宽线宽到PIN的宽度 ...

恩 按照您的方法解决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