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布局与布线空间问题

楼主(2012-07-02):
各位大侠指点下,电路模块与模块间在布局时应该留出多少空间来布线呢?

本人在各模块布局完成后来拉线总是空间不够用,删除走线后又要重新来调整元件位置,这样严重影响效率和速度。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解决此问题?给点建议,还有请大家将自己经验说出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说,根据经验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说,根据经验来的吧!

呵呵 ,那你就说下你的经验了。

网友:
先看下模块和模块之间大概要走多少的线,有几层可以走,走线线宽线距是多少,估算出需要多大的空间,再稍微放大些给没考虑到的.初步布局的时候稍微摆放松一些,这样后续走线空间不够调整的时候,不需要动太多元件.

网友:
怎么能判断线间距设置成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