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7-02):
pads9.3.1的router中走线时出现下面的问题同网络同层尽然不能连接,如何解决

网友A:
将鼠线修改连接到VIA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鼠线修改连接到VIA上

bga那么多个pin都是这样的,每个都这样改,那的花多少时间啊,有其他的快捷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那么多个pin都是这样的,每个都这样改,那的花多少时间啊,有其他的快捷方法?

把BGA 的规则删掉。

网友:
也可以回到layout中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