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PCB设计过程中,在走线状态,可以添加VIA,但不能复制粘贴多 个(VIA)过孔...

楼主(2012-07-02):
pads PCB设计过程中,在走线状态,可以添加VIA,但不能复制粘贴多 个(VIA)过孔,请大峡指点!谢谢!

网友:
PADS不支持过孔复制粘贴。
有一个可用的方法是,把一堆过孔做成reuse,通过make link reuse能成片复制过孔,缺点是必须是同一网络。
而且link出来的过孔,挂在鼠标上时,还是看不见的,不太好操作。
打算做面包板或筛子的话,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复制VIA,但为什么不行了没找到原因,初学阶段易碰到。

楼主:
只要选中网络,让后点击右键,就有添加VIA,就可以添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选中网络,让后点击右键,就有添加VIA,就可以添加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