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用Designer5.0仿真USB2.0眼图,终端电阻接多少合适?

楼主(2012-07-02):
用Designer5.0仿真USB2.0眼图,终端电阻接多少合适?

如使用50Ω,USB2.0的眼图的幅度只有200mV,和实际测试结果(400mV)完全不同。

网友:
你实际设计画的多少那就接多少啊,最后接收端得到的电压幅值和输出阻抗,传输线特性阻抗,输入阻抗都有关系,这个可以自己先算出来对比下,我怀疑你是哪没有设置对,或者某个概念弄错了,就一张图资料太少没法判断啊,先改成普通方式看眼图试试。

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尽量把资料展示的全些,最好能传上工程之类的,要是涉及到保密不方便的话可以多截几张设置参数和结果图,毕竟别人不是神仙能直接想出来问题出在哪啊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

详细说明一下:

仿真手机的usb2.0布线质量,usb差分线布线的一端接BB,另一端接USB插座,此时,需仿真PCB上USB走线的质量。

实际眼图测试时,我们在USB端口通过USB连接线接到测试板后再接到电脑,已知测试板两边的插座(一头连PCB,一头连电脑)间的传输线的阻抗为90Ω。此时,实际测试的高速USB2.0的眼图的幅度为400mV。

仿真时,使用快速差分仿真方式,在USB插座端的负载该如何处理?

若悬空,肯定和实际不符;如分别接45Ω,则幅度为200mV,和实测幅度不符。

请问,大家做这类仿真时,负载如何处理才合理、正确?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

详细说明一下:

USB2.0 实际的接收端一般不会有50欧的匹配的,输入阻抗都比较大,可以加1K的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

主要是没有理论依据,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接某个阻值的电阻。

当使用15KΩ的电阻时,仿真结果和实测结果相同(左为实测、右为仿真),但如何让别人信服呢?

网友:
USB是电流驱动,其输出的振幅是由驱动电流和负载阻抗决定的,所以不同阻值的负载会决定负载的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主要是没有理论依据,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接某个阻值的电阻。

这个和输入端buffer模型的GND Clamp与POWER Clamp曲线有关系,你可以试着找一个USB从设备的IBIS模型,找到输入管脚的buffer,看下它的GND Clamp和POWER Clamp曲线,用电压比上电流就可以得知输入阻抗的大小了

这个图可以看出在0V以上电流几乎没有,V/I可以得出R趋向于为无穷大

这个是一个输入端对地加了50欧的电阻,可以从0V以上的V/I曲线求出输入阻抗大概为50欧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有另外一个疑惑:

信号输入端的50Ω匹配(和传输线间)如何理解?如果输入端的阻抗极大,则线路的50Ω阻抗控制如何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有另外一个疑惑:

这里指的是将50欧上拉到电源或者下拉地与输入阻抗匹配,即50欧和输入阻抗并联,非串联。这样很容易得出最终的输入阻抗是小的那个了。

网友(2014-01-03):
因为多个Port看到终端电阻式并联模式,分压比较大,所以最终电压只有200mv,用IBIS模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