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器件pcb封装上放字符标志影响走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02):
    贴片led灯上我在阴极放了个'C'字符做标志,不过却因为字符的原因在附近走线时干涉,无法在字符下面走线
    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字符放在什么层了?

网友:
    PADS里面   字符放在走线层(top,bottom....)时,放有字符的地方是不可以走线的,最好放在相应的丝印层。

楼主:
    搞定,放在丝印层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放在丝印层就OK了,谢谢大家!

瀑布汗~~
    为什么要在 TOP 或 BOTTOM 层放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