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问题疑点?

楼主(2012-07-02):
 pads Logic 在连接节点时,整是连接不上,一直有个方框,各位大侠是我没有操作好还是》》》》?

网友:
    反过来呢?

楼主:
    刚琢磨了下 ,是电容引脚离上面的线过近, 所以连接不上!

网友A:
    做元器件时,最好按统一的栅格点来。这样不管是放元器件,还是连线时,都会在栅格点上面移动。

   操作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元器件时,最好按统一的栅格点来。这样不管是放元器件,还是连线时,都会在栅格点上面移动。

   操作很 ...

    这个倒没问题,我一般都是用50mil 的栅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