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连接符更改!

楼主(2012-07-02):
在使用连接符时,网络名在连接符中间,请问各位在哪里可以改网络名自动在连接符的旁边?

网友:
追加提问:请高人顺便讲一下,怎样修改off-page符号,我想改成像AD放置net那样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库里面吧这个符号编辑一下!

网友:
pads logic off-page 编辑符号
首先tools-->part editor,file-->open 弹出对话框如下:图一

选择右边的off-page,OK。
你可以看到两种off-page符号:refin和refout 。
然后点 Edit-Gate,弹出对话框如下:图二

选中其中一个,点击  OK
如下图所以:图三

移动NETNAME 至你想放置的位置,save。

Return to part

Exit part editor

返回logic页面,点tools—update off-page from library

到此即可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自己在网上找的,然后修改了一下的,这个可以直接编辑off-page的属性。  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4楼讲的很详细! 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