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werLogic中在不改变元件值的情况下,更改PCB封装设定?

楼主(2012-07-02):
使用过Powerlogic的人可能都知道, 如果一份原理图中的某种元件如电阻,先全部设定的是0805的PCB封装,后来如果要全部改成0603的,此时点击一个电阻进入编缉,将PCB封装换成0603存盘后退出编缉,系统会询问是否更改所有?如果YES ,则所有的电阻的PCB封装设定的确是改为了0603 , 但是原理图的所有电阻的元件值也都变成了刚才所编缉的那个电阻的元件值。
然道只能一个一个的去编缉? 有没有一种办法在不改变元件值的情况下一次性的更改封装设定?
请各位大侠谈谈各自的高见!!!

网友(2014-05-14):
这问题是十几年老友都不会说,注定没人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至今没解决,望哪位大虾解决这个大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至今没解决,望哪位大虾解决这个大难题

不合理的要求, 只能这样.

  • 无解, 一个一个去改.
  • 学习写脚本, 用脚本来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合理的要求, 只能这样.

  • 无解, 一个一个去改.

  •  求脚 本

网友:
    请问如何用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脚 本

脚本要自己写的.

网友C:
    配合自己的器件库来更新吧。 在LOGIC里面Change Typ好后同步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在对一个元件进行的编辑后,会全部变更同一类元件的值,这就是POWERLOGIC没有ORCAD方便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后来一直用ORCAD来做设计。
也可能是自己没有用精这个POWERLOGIC的原因吧,等JIMMY大师给大家扫一下盲,谢谢!

网友:
    在原理图先中封装后再点右下角All Parts Type,同步后就可以更改当前参数所有封装.

网友:
    8楼高手说出了专家不想说的正确方法,谢谢!

网友:
    我也来凑热闹:
方法一、在Pads Layout中,选一个元器件,比如楼主说的0805电阻,编辑封装,改成0603,退出时选择更新所有。
方法二、在Pads Layout中,进入ECO模式,直接把所有0805电阻,改成另一种元器件--0603电阻,然后同步到原理图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配合自己的器件库来更新吧。 在LOGIC里面Change Typ好后同步过去就可以了

    Change Typ在哪个位置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hange Typ在哪个位置操作

不用一个个修改,选取TYPE中的任一元件,替换成其它类型的元件,再换回来,此时图一才有效  ;图二标识处一定不能勾选,否则属性值会被库中的替换掉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一个个修改,选取TYPE中的任一元件,替换成其它类型的元件,再换回来,此时图一才有效  ;图二标识处 ...

哦,这样呀,再问你一下,我发现有些电阻明明是一个元件类型(名字也一样),但是更改的时候选了应用到所有,有此电阻改过来了,有些还是改不了,可是元件类型名确实是一样,但是它们好像不是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呀,再问你一下,我发现有些电阻明明是一个元件类型(名字也一样),但是更改的时候选了应用到所 ...

上面回复已经说过了,替换成另一种type, 再换回来,就可以全部更改了。相当于刷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