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6.3转PADS9.4.1

楼主(2012-07-02):
谁会allegro 16.3转pads9.4.1 点击转换时出现下面的结果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  求解

网友A:
    From版主 [rx_78gp02a]
安装pads9.3.1之后的版本,软件自带了dfl skill,把它集成到allegro中,转换出mgc文件夹并用pads 9.3.1自带的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把brd转换成pads的pcb文件,教程在pads的安装目录里面有.
-------------------------
楼上可以试试版主说的方法

楼主:
    Please wait...extrac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ile
Starting Export techfile...
techfil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techfil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onverting techfile...
Executing command E:/S/AA_MGC/Work\techconv.bat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extracting Layer Stackup
    extracting Design Rules
    Deleting Existing Classe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Prop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Board Items File
Exporting Electrical Constraints...
    Loaded existing device file 'E:\S\AA_MGC\Work\devices.dml'
    Finished loading SigNoise device libraries
    deleting old device files
    extracting device files
extracting Net Properties
    extracting Board Areas
extracting padstacks
    extracting padstack completed
extracting Placement
    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  这是我按照教程步骤输出的Allegro Command结果  PADS 9.4.1导入时会出错 File Import failed。PADS file not created

楼主: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E- *Error* greaterp: can't handle (nil > 0)    问题估计是在这两条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高手呢?  帖子就要沉下去了

楼主:
    问题还未解决   Jimmy版主能帮忙解决吗   会的高手留下联系方式  我提供文件

网友:
    顶起,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直在为PADS和PROTEL之间的转换问题发愁 不能完全的转换 总会有那么点问题

楼主:
    最终没搞定   只好用AD作为中间过渡转了下

网友(2012-12-27):
引用 楼主:
最终没搞定   只好用AD作为中间过渡转了下

    用AD过渡的时候,转换出来的文件用pads直接import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确实转不了,可能是有些不支持的字符在里面或者是过长的属性值。

网友:
    請問一下如果是出現下面訊息的錯誤
要怎麼解呢??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WARNING: layer 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OWER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GND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Board outline is non-closed or self-intersecting; using its bounding box as a board outline
    WARNING:  No route border found, bounding box used!
    ERROR: 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
    WARNING: layer 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25X25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25X25_L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52X072V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35X32 - layer problems

网友:
    allegro要求严格,任何非法字符都报错

网友(2013-01-2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再次顶起来。有会转的请出来一下。

网友B:
    呵呵,可以发给我,我帮你转

网友:
    我也是通过AD中转了一下

网友(2013-03-11):
    没办法么?会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发给我,我帮你转

    可以帮我转下吗?我急需,但不会转,若可以的话,email联系,whylove0707@163.com,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发给我,我帮你转

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我邮箱:lcd198@163.com
    谢谢!

网友:
    我的能转出来了,也能打开转出来的PADS文件,但是PADS中没有元件,只有走线。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3-04-11):
    一样纠结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A:
From版主 [rx_78gp02a]
    安装pads9.3.1之后的版本,软件自带了dfl skill,把它集成到allegro中,转换出mgc文 ...

我用的是9.3.1版本的PADS,请问怎么找到dfl skill,怎么集成到allegro中?谢谢。

网友C:
    建议大家看看PADS里的帮助,找到Allegro to PADS的帮助文件,有很详细的转换步骤。我开始也碰到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按照帮助文件一步一步做完后就能转成功了。因为网上的大部分转换教程都没有说要设置环境变量,还有一个文件tech_translator.exe也需要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家看看PADS里的帮助,找到Allegro to PADS的帮助文件,有很详细的转换步骤。我开始也碰到过跟楼主一样 ...

    求楼主祥细的操作步骤!
    能直接转过来的话,就不用AD做中转了,能省却不少麻烦的

网友:
    可以到我的QQ空间看 513301020 里面有转的说明,其实按PADS的帮助文档来就OK

网友(2013-08-26):
    按照30#的操作,allegro转到pads里面,但pads里面的线怎么有些线是细的,有些是正常的,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装pads9.3.1之后的版本,软件自带了dfl skill,把它集成到allegro中,转换出mgc文件夹并用pads 9.3.1自带的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把brd转换成pads的pcb文件,教程在pads的安装目录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