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发光二极管可不可以工作?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7-02):
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吧,如题。

网友:
R14的大小要根据LED的电气特性来确定,出去前面的电源电路不说LED 是可以亮的,不过要调整R14大小

网友:
LED 的亮度是看電流的大小,一般通常一個LED可以承受小於20mA的電流。你的工作電流 = (3.3V-VF) / 1K。
假設你是選紅色的LED,VF大約是在1.8V~2.0V左右(不同廠商不同型號有所不同)。電流約1.2mA (VF=2.0V),
亮度可能還可以接受。
如果是白色的LED,VF大約是2.9V~3.5V左右(不同廠商不同型號有所不同),其亮度就會更暗了,甚至於不亮(VF=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