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在原理图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各位大哥好!下面的一个图是我自己做的封装,第二个图是放在原理图上的,连接好了后   为什么这个元件还有三条波浪线,我检查了封装 ,是这样的,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新手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添加元器件编号!Q1,Q2(元器件编号相同也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添加元器件编号!Q1,Q2(元器件编号相同也会出现)

我刚才检查了  器件编号都添加了得   而且 我发现这个封装的三个引脚都有这个波浪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检查了  器件编号都添加了得   而且 我发现这个封装的三个引脚都有这个波浪线

元件引脚标号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引脚标号是否相同?

元件的引脚都是不同的是d g s 对应的是1 2 3

网友B:
有时候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要导入到PCB里面没问题就OK.原理图最终还是给PCB服务的。

网友C:
是不是你从99SE导到AD上的?

网友D:
试试把驱动源类型 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从99SE导到AD上的?

不是的 我直接在ad9上画的  这个封装是我自己画的 我现在怀疑是否是封装画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驱动源类型 取消

恩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最好解决后把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以便共同进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最好解决后把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以便共同进步啊

还没有  不过我现在导入到pcb中得时候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原理图上显示的时候还是有波浪线,我现在怀疑自己做封装的时候引脚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只要导入到PCB里面没问题就OK.原理图最终还是给PCB服务的。

是的啊  现在我导入到pcb的时候是正常的    只不过在原理图上显示的就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