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镜像后,放在板子背面与正面的元件叠加了,怎么选取这个元器件(占线等)

楼主(2012-07-03):
如题。 占线等。一般是什么元器件放在板子的BOTTOM啊??

网友:
把板子正个静像取。 一般是排不下时,或正面高度太矮时,放Bottom

网友:
move-->>鼠标移到元件上选中任意个--->右键----->>仔细看(有选项,自己找影像更深)

楼主:
板子如何取镜像?哪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