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2012-07-03):
贴片元件避免和大面积铜箔直接相连,使用热焊盘。我现在画的是RF电路,有没有办法让RF部分灌满,其他部分用散热焊盘。(我不想单独给每个元件画铜皮)

楼主:
这是贴片的

网友:
你可以把OVAL选FLOOD OVER呀,不过其他有椭圆的都FLOOD OVER了,有没有单个点的,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焊盘自己做修改一下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自己做修改一下不就行了嘛,

一个一个修改很麻烦,

网友A:
不用一个一个的修改啊,相同的封装一次性都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个一个的修改啊,相同的封装一次性都可以修改

您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同类型的焊盘,(RF)部分灌满,其他灌热焊盘(方便维修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