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程序调用skill代码

楼主(2012-07-03):
最近想直接用c++处理一些简单的操作,比方说在brd文件中添加某些属性。记得看到过相类似的例子,但是找不到了,特来求助!

网友A:
C++不打开软件直接编辑brd?
打开的话必然要涉及到license,LZ确定有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吗.. 求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不打开软件直接编辑brd?
打开的话必然要涉及到license,LZ确定有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吗.. 求例子

就是用c++先调用allegro,然后再调用skill代码,所以license是肯定要有的。我的确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但是没看过c++的sourse,所以不知道怎么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c++先调用allegro,然后再调用skill代码,所以license是肯定要有的。我的确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但 ...

這是可以的,附件是Batch file的內容,只要參考Batch file就可以改用C++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可以的,附件是Batch file的內容,只要參考Batch file就可以改用C++來處理

我的等级貌似不够,不能下载附件,能发一份到我邮箱么?27208646@qq.com,谢谢!

网友:
我的等级也不够,不能下载附件,能发一份到我邮箱么?sharsutw@yahoo.com.tw,谢谢!

网友:
留名..  squall_feng@foxmail.com
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c++先调用allegro,然后再调用skill代码,所以license是肯定要有的。我的确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但 ...

如果你先用c++写了代码,可以用skill调用c++代码,即使用skill的IPC,方法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862-1-1.html

网友(2017-12-21):
引用 网友B:
這是可以的,附件是Batch file的內容,只要參考Batch file就可以改用C++來處理

test.scr脚本文件.bat文件

双击.bat文件,自动打开allegro,调用test.scr脚本文件,进行设置ALLEGRO

网友:
    留个脚印,等会来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