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电路板 中间的POWER电源层,如何缩进一圈(比地层小一圈),

楼主(2012-07-03):
如题

如何操作?? 地和电源层不都是PLANE 是负片,不都是铜吗?还要再覆铜吗????

网友:
将Route keepin缩进一圈,然后再覆铜

网友:
用z-copy命令,加一点缩进量。

网友:
好的学习了, 不会还不过做,回去试试怎么弄?请问大侠们 都用正版的吗?

网友:
Z-CPOY就行了 调整伸缩量

网友:
    也可以通过anti设置内缩,在敷铜的时间它自动就给你内缩好了
    而Z-CPOY需要是一个闭合的外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