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t is too larger than the plotting area

楼主(2012-07-03):
1金币
生成Gerber的时候,出现“plot is too larger than the plotting area",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plotting area 大小?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也自己摸索了一下,在device setup 中的Advanced-plotting size中好像也可以设置。设置成A4 A2 A ...

就是那样设置的,万一还是不够你的尺寸,还可以选下面的custom自定义尺寸的

网友:
在设置GERBER时,有个photo里面可以改,我这里没有装PADS,无法截图给你,是可以的,你自己找找看

楼主:
谢谢,刚才也自己摸索了一下,在device setup 中的Advanced-plotting size中好像也可以设置。设置成A4 A2 A1。不知道友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设置成scale to fit的话,会不会图形根据plotting 区域大小而缩小?做出来的PCB板会不会不是我们实际需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