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9.3画的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03):
双面板,请大家点评

用PADS9.3

网友:
还需要多看别人的板子,问题很多,这里高手很多,不敢点评。我以是半掉水。

楼主:
看到什么问题就说什么吗?错了也没关系

网友:
差分对间距是不是太大了啊,这样就没有差分线的作用了(具体什么作用自己找找),一般不要超出2w,铜皮到走线,其他面的距离太小,特别是静电到地铜面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