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快速激活旧电容?

楼主(2012-07-03):
手头上有一些10uF 10V 3*5的电解电容需要激活,请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快速激活?
最好能带板激活,板子是3V供电的~
期待高手支招,先谢了~

网友:
是什么旧电容,陶瓷、钽或电解?旧电容激活好像没听说过,谁来点拔下!!

网友:
激活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有好的不坏的,

网友:
通电就行。

网友:
电解电容老化了或是故障了,只有更換這個方法,沒有其他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