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文字飞线問題??

楼主(2012-07-03):
    请问allegro要如何显示丝印文字飞线

    好方便Check整板的丝印文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也不懂。

网友:
    打开User Preference——Placement——General,勾选display_refdes_rats

网友:
    以前上班的公司有那种跑丝印的skill 直接把skill放到器件上。可以找看看有没有skill

网友:
    EDA365 Skill 裡面有個Skill(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這個選項(User Preference——Placement——General,勾选display_refdes_rats)只有在V16.3以上的版本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但 Allegro v15.x ~ v16.2

因为软件内的 User Preference 并没有 display_refdes_rats 选项

    那是否有其他的方法 来显示丝印文字飞线

    还是有类似的 Skill 功能来取用

    謝謝......

网友:
    还是skill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但 Allegro v15.x ~ v16.2

EDA365 Skill 裡面有個Skill(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网友A:
    在正上方的EDA365实验室有可以直接下载的!安装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上方的EDA365实验室有可以直接下载的!安装可以用了!

    请问 EDA365 Skill 是否可单独使用 Check RefDes Cross (辅助检查丝印文字交叉) 功能

    并加附在个人的自制的tool

    因为 个人有自己 使用的Skill 但就缺 丝印文字飞线显示 功能

谢谢......

网友:
    这个估计得问大侠们要了,我也只是想学习skill语言,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