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上的这种泪滴是怎么生成的?(如图)

楼主(2012-07-03):
诸位大侠,过孔上的这种泪滴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一次生成的吧
好像是先走现 然后再ADD ARC倒角的

网友:
好漂亮的差分走线

网友A:
怎么感觉在同层呢

网友:
设置自动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在同层呢

就是在同层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差分线上的测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差分线上的测试点吧。

不是测试点,试过孔的。

网友C:
在软件中先设置泪滴的方式,然后走线时自动生成的泪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软件中先设置泪滴的方式,然后走线时自动生成的泪滴

可以贴张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D:
在软件设置就行了,如图

网友:
试了很久都没能画出这种效果来,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软件设置就行了,如图

您有没有试过的,我怎么按照您提供设置方法弄不出来的。
我要的是在同一层过孔两边都有泪滴的。

网友:
    是的,试不出来,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学习了!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4-05-23):
做不出来这样的效果

网友:
    在等高手來解答中~~~期待~~~

楼主:
这么久了还有人关注小弟的这个贴。
这个Layout 是在液晶模组上的miniLVDS信号线,走的是类似DDR3的Fly-by拓扑结构。
当初我也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出来,后来请教了画这板的工程师,其实也不难,只是有点麻烦。
只是将画好的线往过孔那里推,让两条线都是从过孔里面出来,而不是一条从过孔出来再连到2条线上。

网友:
    学习了一大招,这样画出来的线确实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久了还有人关注小弟的这个贴。
这个Layout 是在液晶模组上的miniLVDS信号线,走的是类似DDR3的Fly-by ...

画不出来,是不是哪里还要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久了还有人关注小弟的这个贴。
这个Layout 是在液晶模组上的miniLVDS信号线,走的是类似DDR3的Fly-by ...

这里不是给你画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