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allegro如果将平面的拐角设置成圆弧

楼主(2012-07-03):
求组,allegro如果将平面的拐角设置成圆弧

网友:
编辑。。Z-copy

网友:
Z-COPY 不过记住要要是闭合的线圈

网友A:
shape/compose shape这个可以把线段变成闭合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compose shape这个可以把线段变成闭合曲线

不行啊,选择shape,compose shape没有效果啊

网友:
这个也不知道呀,发来给你弄一下,或者我用QQ截屏给你看.QQ:378684260

网友B:
阿门,,他的意思是指导,z-copy边框,内缩一定的空间距离,,然后就和边框是一样了,前提是要先把边框做成一个闭合状态!!
我估计很多的不知道闭合是叫啥情况!!直接用shape---compose shape(只选边框),生成shape,然后再z-copy就OK啦!!

图片中contrack 为内缩,Expend为放大!
再搞不定只能看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门,,他的意思是指导,z-copy边框,内缩一定的空间距离,,然后就和边框是一样了,前提是要先把边框做成 ...

THX,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