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更新网表同时打开PCB,发现PCB文件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画PCB时发现原理图有错误,更改原理图重新生成网表,如图:

然后打开的PCB文件出错:如图

PCB文件打不开了,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怎么找回原来的PCB文件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教!

网友A:
那个提示只是阿里狗新旧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提示只是阿里狗新旧版本的问题。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但是还不确定,应该是我重新生成网表时选的creat pcb而不是update pcb。

网友:
input board那里要选择原先你正在做的PCB,这样就会变成update了,如果不选,软件默认为你是新生成一个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