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old-angle线段

楼主(2012-07-03):
最近用allegro16.3布线出现了dehilight net可以dehilight 不了线段的颜色 颜色改变不了看下图

楼主:
请教大侠谁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可以高亮NET,但是一直不能高亮线断吧!!!

楼主:
不是 之前为了摆电容点亮网络从别的板子贴的线点亮的 网络手动连上的之后转了16.2的版本但还是变不了很郁闷

网友:
display---dehighlight,,,试一下,关掉所有的器件和NET!!
应该可以取消掉!!
或者在find选项里面选择你要去掉的部份也是可以的!!

楼主:
你这个方法不行期待更好的解决方法 和解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