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元件的时候画完一个shape,如何改变该shape的active class

楼主(2012-07-04):
花了很久画完好几圈天线,却发现画在了board geometry/dimension上,想把整个shape改成etch/top,应该怎么操作?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edit---z-copy,,选择要的层面就可以了,做完后把原先层面上的shape删了!

楼主:
如果只是一条line呢?不是封闭的shape好像不能Z copy啊。。。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用skill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一条line呢?不是封闭的shape好像不能Z copy啊。。。

LINE就用CHANGE,没有不是封闭的SHAPE这个说法

网友:
但是不能夸CLASS,只能CHANGE SUBCLASS

楼主:
刚刚又研究了一下,如果想垮class,可以尝试到处sub-drawing,然后在output出来的clp文件里,有一行“_clp_dbid = 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 _clpPl)”, 把其中的class改成你想要的。最后import subdrawing,就可以了

网友A:
    sub-drawing在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drawing在哪呀

    点export,里面有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