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加via

楼主(2012-07-04):
双面板,两面都灌有接地铜,利用option via…加过孔,怎么会出现过孔连接地的飞线(一个电容端)?怎么做才能使它没飞线!怎么做才能使过孔不为热焊盘,但要保留元件地为热焊盘?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有飞线没有关系的
只要检查没有错误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线没有关系的 只要检查没有错误就OK
怎么做才能使它没飞线。过孔不需要用热焊盘?有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