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VIA的孔径

楼主(2012-07-04):
在lay板子的时候,要打孔,单是发现都是默认的standard的via,孔径都是0.2的,在画的过孔的属性中修改为0.6或者2.0的然后apply再OK,但是实际的layout中过孔还是0.2,没有改变为相应的0.6或者更大的2.0的,百思不得其解,故询问知道的人教小弟一下!!!

网友:
编辑过孔要在PAD STACKS中修改。
修改后在过孔类型要在规则中添加允许!

网友A:
setup/pad stacks添加过孔,然后设置一种或多种过孔尺寸---
pcb layout时右键,即可选择需要的过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pad stacks添加过孔,然后设置一种或多种过孔尺寸---
pcb layout时右键,即可选择需要的过孔尺寸...

今天又长进了一些,感激不尽~~~~

网友:
打孔时只添加一种孔

网友:
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