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新手求助:在powerSi设置的端口怎么说没有参考片面喃

楼主(2012-07-04):
郁闷啊,纯新手,刚接触sigrity的工具,在powerSi导入一个版图,设定叠层,选中电源和地网络后,选中一对差分信号,设置的端口,采用自动的方法,仿真时报告说所有的端口都没有参考片面。到底小窍门在哪里里??

网友:
去看下地网络是否放在GroundNets这个组里面,如果没有,把地网络放进来

网友(2012-10-26):
我也是啊,到这步就卡住了,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啊

网友(2013-11-21):
把地网络设计为GroundNets,并负勾选上,就应该可以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Sigrity的信号port与参考port的处理方式好像跟别的不一样,在ADS是要求在信号Port下面的地接近设置为参考port,只有一个就可以。
在Sigrity里,好像是在就近的VIA(接地的)上设为参考port,而且会搞出N多的参考port(也就是绿色的port),为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求大侠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