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线路怎么画?

楼主(2012-07-04):
请问图中连接SOP8脚的MOS管是用铺铜的方式,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copper pour方式做的,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铺铜后按规则会自动避让导线的。而且GND的铺铜优先级要改大一点。

网友:
copper 手动覆铜的

网友:
    用Copper铺铜,很多电源线,地线都可以这么去处理,很常用的方式。

楼主:
    我尝试弄下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