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问题

楼主(2012-07-04):
我的pads LOGIC 突然主菜单变成这个鸟样 请高手指导下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A:
你是在编缉元件,返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编缉元件,返回就好了!

不是啊 重装了几次 一进logic 就成了这种样子 主菜连打开都没有。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装全啊,这个是CAE封装编辑啊,怎么一下就进来了呢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装全啊,这个是CAE封装编辑啊,怎么一下就进来了呢

pads2007版,安装二三个月后,进入CAE封装编辑再返回出错产生的。卸载2007再装无效,在c盘应该有该软件记录,只能重装系统后ok!

网友:
点Tools里的自定义,Toolbars里的第一,第三,第五项选上你试下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