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稳压管的选型

楼主(2012-07-04):
请教:
我现在需要使用一款5V的稳压二极管,请高手分享下使用的型号,最好是塑封贴片的,我们现在禁用玻璃封装的。
谢谢

楼主(2012-08-18):
只有看帖,没有回帖,呵呵。
本来我想把帖子删掉了呢,可是没有看到有这个菜单。
跟大家说说我的解决方法,可能大家对稳压管都有些兴趣,嘿嘿。
我是选择公司常用二极管的厂商,然后到他们家官网搜索稳压管,然后根据稳压值及功率选型,确定封装,就确定型号了,不知道我的选型考虑是否周全,如果有什么不周,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稳压管选型时 需要注意功率问题,因为当把电压稳定在多少v后,多余的电压都要被这个稳压管吃掉,那么如果这个稳压管电流很小的话,输入电压过高就很容易造成稳压管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选型时 需要注意功率问题,因为当把电压稳定在多少v后,多余的电压都要被这个稳压管吃掉,那么如果这 ...

好的,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