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板级带状线仿真,阻抗问题

楼主(2012-07-04):
板子上的带状线,想仿真带状线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和阻抗
出来的阻抗不太理想,请问如何优化?
另外带状线的端口设置,我选择的lumped port,再过孔处拉出一小段stub 再加port到其中一个金属板。
请问各位,我设置的对吗?

网友A:
1,如果你是仅仅就仿真带状线的话,可以把via孔去掉的,trace到边缘,然后设置waveport就可以了。
2,如果你是要包含via孔的话,可以在pad上面延伸一个任意长度的圆柱做成coaxial并设置为waveport,然后de-embed
3,从左边via孔出来的trace为什么要分开那么长?分开trace,阻抗会变大的!有什么考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仅仅就仿真带状线的话,可以把via孔去掉的,trace到边缘,然后设置waveport就可以了。
2,如果 ...

左边的线分开,是因为,那里接SMA。
另外阻抗在400ps以后应该是在100ohm附近的波动曲线,这块怎么飘到上面去了~~
求解~~~
信号输入端的匹配问题,之前的没有匹配好,阻抗刚一出来就离100ohm比较远,另外我做成图2 的匹配模式,使用polar算过,但是还是匹配的不是很好,阻抗不连续的地方也明显多了

图三是图二状态下的阻抗

网友B:
你的阻抗是从哪端看向哪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阻抗是从哪端看向哪端啊?

阻抗是由右边传向左边的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87-1-1.html

这个帖子不是有教带状线怎么加lumped port么,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来就行了啊,你画的线的和坐标轴还有一定的角度,加port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87-1-1.html

请教下,在查看阻抗的时候,里面有一个plot time 选项。
既是传输线传输时间,这个皮秒和传输路径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在查看阻抗的时候,里面有一个plot time 选项。
既是传输线传输时间,这个皮秒和传输路径有什么 ...

这个plot time指的是时域里观察阻抗的横坐标的数值范围,打个比方,假设我这里设置的为2ns,而实际我的传输线延时的2倍为7ns,这样的话,我在该坐标图里就没法观察2ns以后的阻抗曲线了,所以要将plot time设置的大一些。所以这个设置和信号在物理结构上传输的延时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plot time指的是时域里观察阻抗的横坐标的数值范围,打个比方,假设我这里设置的为2ns,而实际我的 ...

版主,那我想请教一下,比如我的时间设置的很长,那我怎么判断信号在哪一时刻在传输线上已经传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那我想请教一下,比如我的时间设置的很长,那我怎么判断信号在哪一时刻在传输线上已经传完了?

    你可以用公式算一下传输时延么
Tr=Lr/V=Lr*(Er)(1/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公式算一下传输时延么
Tr=Lr/V=Lr*(Er)(1/2)/c

    公式我知道,但是感觉跟曲线对应的不咋准,看来这是唯一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我知道,但是感觉跟曲线对应的不咋准,看来这是唯一的方法了。

    这是之前对于模型port的摸索阶段
    你看看下图就能清楚知道公式算出来的还是可信的。
线长:50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对于模型port的摸索阶段
    你看看下图就能清楚知道公式算出来的还是可信的。
    线长:50mm

谢谢您,我还有一些问题:
1.TDR时间轴显示的时间应该是传输线时延的2倍吧?
    2.我怎么判断TDR曲线上的不连续点是由传输线上哪一部分造成的,比如50ps处出现的不连续阻抗,那对应传输线上是信号走了多远处的点呢?
    不知道我说清了吗,还望您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我还有一些问题:
    1.TDR时间轴显示的时间应该是传输线时延的2倍吧?
    2.我怎么判断TDR曲线上的不 ...

    1.TDR时间轴显示的时间应该是传输线时延的2倍吧?

从公式来算,Tr=0.6ns

2.我怎么判断TDR曲线上的不连续点是由传输线上哪一部分造成的,比如50ps处出现的不连续阻抗,那对应传输线上是信号走了多远处的点呢?

不连续是因为这段传输路径起始端与终端都有via
    起始端是通孔
终止端是盲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TDR时间轴显示的时间应该是传输线时延的2倍吧?

从公式来算,Tr=0.6ns

假设介电常数是4,信号的速率应该是光速的二分之一,即150mm每ns,那么传输线时延应该是0.33ns,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信号线只在两端有过孔,那阻抗还是很好分析的,但是如果传输线上还有别的元器件,就有点乱了,我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的,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