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在offpage上添加本页页码?

楼主(2012-07-04):
我用allegro 16.5的orcad CAPTURE CIS,在使用 offpage connector的时候, 请问让它显示本页页码?
试下来好像只能显示相连的其他页的页码, 不能显示自身的页码。
但是我看的老外的一些图纸,自身的页码和相连的页码都能显示,不知道是如何做的。

网友A:
ORCAD CAPTURE 在使用 offpage connector的时候,目前不能显示自身的页码,並且也沒有地方可以設定。
"老外的一些图纸,自身的页码和相连的页码都能显示"。我猜可能是不同軟件,應該不是ORCAD 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CAPTURE 在使用 offpage connector的时候,目前不能显示自身的页码,並且也沒有地方可以設定。
"老外 ...

学习了,谢谢jacklee_47p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你這個只是如何去設定產生頁碼(僅顯示連到其他頁面的編號),但是還是不能显示自身的页码 (顯示 page off 或是 Port 所在該頁的頁碼 )。

网友:
可以在标题栏查看本页页码

楼主(2012-09-13):
呵呵,谢谢各位,4楼的方法确实还是不能显示本页的页码。

网友:
本身就不能够显示本页面码,只能够显示其它连接的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