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走线4层板,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有图有真象)

楼主(2012-07-04):
如题,

是一块带音频有DSP功能的板子。

1. 板子比一块AAA7号干电池稍大,刚刚走完线,因板子小,四层板,并且在VCC电源层也走了少许线,地层保持干净,没有走线。电源层(1.8V,3.3V)怎么做电源分割呢,要注意些什么? 地层(模拟地、数字地,通过0电阻相连)也要分开吗?

2. 上、下外部的走线层,还需要铺地铜吗???

感谢大家!!

网友:
电源层走线的话,那就用正片吧,加shape当电源岛就好。
模拟数字地当然要分开了,不然还区分干嘛。有完整参考地平面的话,上下层可以不用敷铜。

楼主:
已经在电源层走完线了,之前用的负片,怎么样改成正片呢?改过之后,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