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器件封装画法LMX2541-新人-请轻喷

楼主(2012-07-04):
刚开始学allegro,画普通的封装已经学会了,可以遇到了这样一个芯片:
LMX2541(国家半导体的合成器)要在芯片地下打散热孔,以前用protell99se倒是可以做,但是弄到ALLEGRO里,这个封装应该如何画,特别是下边那个散热孔如何画?
要在中间的大焊盘下打9个散热孔。

特别是他这个孔啊,不是规则排列的。。。如果是阵列的形式还好办,这个确实不知道如何画:

请教各位大侠们指点啊!

而且就算是我画上孔了,孔在回路图上应该怎么弄?

网友:
在建焊盘模块中的parametes部份的右上解,可以增加焊盘打孔功能。
具体设置如下:(看我的图片)

网友:
你的孔要打成这样??那只能用手工打孔的方式建在器件封装里面了!!

网友:
你这样的打孔只能用手机打孔的方式了!
如图:

网友:
其实不一定做的整齐,主要是告诉我们,中间的焊盘需要加孔,越多越好,利于散热

网友:
就用二楼的方案吧,软支持49个孔,也就是7x7的数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虽然看到不是很懂,但是很有启发,我多试试,慢慢摸索。

网友:
要不你把资料传上来,我明天建一个给你,你再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底部的散热孔可以在layout的时候再放,没必要做在封装里。。。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做在封装里一个整体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非常感谢ghfghyb的关心,我现在就把资料传上来,附件就是LMX2541的芯片资料和国家半导体推荐的打过孔的位置和个数。
这里的各位大侠太热心了,准备常驻此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非常感谢ghfghyb的关心,我现在就把资料传上来,附件就是LMX2541的芯片资料和国家半导体 ...

做好的大侠也发我一份,谢谢了~  qq 99035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