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我看下铺铜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我不知道哪个是指和焊盘连接方式的选择,但是我两个都没选FLOOD OVER啊

怎么铺铜后焊盘全被连接起来了啊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设置呢,先谢谢了

网友A:
孔是圆孔的话就是默认的FLOOD OVER 连接,修改一下孔或者焊盘形状就可以达到花焊盘连接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是圆孔的话就是默认的FLOOD OVER 连接,修改一下孔或者焊盘形状就可以达到花焊盘连接的效果。

那圆孔怎么花焊盘连接?>?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椭圆行的吧,你设置一下通孔椭圆行.

网友B:
你那个是椭圆好不好,设置项中明显是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椭圆好不好,设置项中明显是round。。。。

好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