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2-07-04):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网格铺铜啊,十字交叉和斜线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格铺铜啊,十字交叉和斜线交叉。

你说的好像不对

网友B:
第一个是 铺铜的填充密度
第二个不是很清楚   我一般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 铺铜的填充密度
第二个不是很清楚   我一般不设置

有点靠谱

网友:
首先确定你铺铜的区域是网状铜,然后你自己选择两个试试铺铜效果就知道了。我上面说的比较简单,直接。

网友C:
第一个是 网格线的间距。
第二个是 圆滑半径(设置灌铜拐角处的圆角半径,一个较大的圆滑半径会得到一个更圆滑的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 网格线的间距。
第二个是 圆滑半径(设置灌铜拐角处的圆角半径,一个较大的圆滑半径会得到一个更 ...

谢谢兄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