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问题:大家建表贴器件封装的时候,怎么计算焊盘的x和y方向的间距和焊盘的...

楼主(2012-07-04):
探讨一个问题:建表贴器件封装的时候,怎么计算焊盘的x和y方向的间距?
很多时候,器件的推荐中都只有一个方向的间距,像SOP,QFP的,基本x方向的距离没有给出,大家都是怎么计算的啊,很怕做的不合理,不好焊接。
很多IPC规范也没给出详细的定义要求,对于QFN的焊盘和间距的计算,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呀,不尽感谢

网友A(2012-08-04):
我是用LP View里面的封装参数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LP View里面的封装参数做参考。

嗯,谢谢你

网友B:
sop和qfp内延10-20mil,外延16-30mil即可,pin间距大的适当取大点。
qfn内延0-2mil,外延12-1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p和qfp内延10-20mil,外延16-30mil即可,pin间距大的适当取大点。
qfn内延0-2mil,外延12-16mil

这个内延和外延相对的是哪里

网友:
y方向的,x宽度取pin间距一半即可

网友(2013-07-18):
    飘过,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