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射频天线长度

楼主(2012-07-04):
请教:工作频率在13.56M的射频天线长度是按照1/4波长计算吗?

网友:
楼主用这么低的频率来做射频?天线长度数1/4或者/2应该都可以吧,1/4制作成本应该低些!!

网友A:
13.56MHz  λ=300/13.56=22.12米,四分之一即5.53米, 如果是在13.56MHz RFID系统中,我们不可能采用这样尺寸的天线, 即使我们采用这样大的天线,辐射功率还是很小。

13.56天线一般是电磁耦合,有些人把RFID读头称为耦合器,实际上我们把RFID系统天线加标签看成一个松耦合的变压器,读头就好像是变压器的初级,标签和读头天线组成了系统,不能故意分开。

故RFID 13.56天线是近场电磁耦合天线,和我们平时讲的远场电场天线长度概念有一定区别。

附件是天线设计和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6MHz  λ=300/13.56=22.12米,四分之一即5.53米, 如果是在13.56MHz RFID系统中,我们不可能采用这样尺寸 ...

非常感谢!

网友:
baidu一个波长计算器。不能完全按纯理论值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