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层级设计

楼主(2012-07-04):
各位:pads LOGIC中的层级设计写的太模糊,图片也不清楚,我都看不明白。有哪位能够给我说说这个,谢谢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不是只能做2个层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不是只能做2个层次啊

一般在PCB里面设置,不是在logic里面设置

楼主:
是logic的层次,原理图的层次,和PCB没关系的那个。。。

网友:
    你说的是setup---sheet然后在建立原理图的分页图是吗

网友:
    貌似在ORcad里面这个功能要强大一点!

楼主:
    不是,相当于一个组织结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