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焊盘网络捕获问题

楼主(2012-07-04):
做了一个flash焊盘,结果拉线时没有抓焊盘的中心点,如图所示,在呕心的拐角里,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焊盘是不是建的有问题,你是采用先建shape,再把shape导进去,做的焊盘吧,这个估计要重新再建一个shape。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走线的中心在焊盘的边上,主要原理是你在建shape的时候,这个位置是shape原点(指0 0坐标)

网友:
建SHAPE时将图纸的(0 0)坐标设在SHAPE焊盘的中心,再在PAD里导入该SHAP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