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DRP状态下铜皮上可以走线是吧?

楼主(2012-07-04):
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JIMI帮我看看呢,我输了DRP之后还是可以引线到铜皮上呢,是不是有ONLINE DRC之类的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MI帮我看看呢,我输了DRP之后还是可以引线到铜皮上呢,是不是有ONLINE DRC之类的设置啊?

看下这里是不是如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里是不是如图设置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