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 蛇形线

楼主(2012-07-04):
哪位大侠能发下等长线的图片和蛇形线的图片看下吗,在什么情况下画等长线,什么情况下画蛇形线,还有怎么知道一个板子跑多高的频率,是看他输出波形的频率吗?求解……现在在慢慢的学习高速电路方面有很多的东西不明白,求解!

网友:
走线的等长是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至于等长线和蛇形线就是做等长,板子可以跑多高的频率就要看你板上的处理器或者是存储器等一些器件的使用了,具体可以问硬件工程师也可以找芯片的数据手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发帖,在tl里找过去的一些贴看看,很多问题一些前辈都问过的。

网友:
二楼好漂亮的等长线.我也来show一个我最近画一个板绕的等长线:

楼主:
我想问的做等长直接拉直线连接不是更好,为什么还那么绕来绕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做等长直接拉直线连接不是更好,为什么还那么绕来绕去的?

主要是实际的情况并没有空间可以让你这么做。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绕呀绕

楼主:
恩 ,有点明白了,谢谢无私的你们!

网友:
jimmy你的蛇形线是在layout里面手动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