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MATLAB读入外部数据进行眼图分析的过程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请教关于MATLAB读入外部数据进行眼图分析的过程的问题

    使用的是MATLAB2012A的环境

    现在有2组数据,clk与data
时钟的频率是400MHz(周期是5ns,脉宽是2.5ns),取样频率5ps,此时采集时间为500ns,共有数据点10万个
时钟沿在每个码元的中间进行触发,时序关系是间隔2.5ns

但是使用“commscope.eyediagram”进行测量时提示错误:

Warning: The eye diagram does not have enough data. Analysis results may not be
accurate. To improve accuracy, enter more data using the UPDATE method.
> In commscope.eyemeasurements.analyze at 70
      In commscope.eyediagram.analyze at 85
n Untitled at 24
    Error using calcEyeCrossingTime (line 67)
    The ANALYZE method cannot determine crossing times. Check measurement setup values in
    the MeasurementsSetup property. Also, the collected data may not be valid. See
    documentation for description of valid eye diagrams.

    Error in commscope.eyemeasurements/analyze (line 85)
calcEyeCrossingTime(this,...

    Error in commscope.eyediagram/analyze (line 85)
        this.Measurements.analyze(this);

    Error in Untitled (line 24)
analyze(eyeObj);

    怎么理解“The eye diagram does not have enough data”,按照时钟数据,波形有100个,为何还不够?

而且读入clk后显示的眼图感觉也不太对

请熟悉眼图的朋友帮分析一下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简单的代码如下:
clear
    close all

%filename ='F:\clk.txt';
    filename ='F:\data.txt';
    fid=fopen(filename,'r');
[code,count]=fscanf(fid,'%f',100000);
    plot(code);

    % Create an eye diagram and display properties
    eyeObj = commscope.eyediagram(...
        'SamplingFrequency', 200000000000, ...
        'SamplesPerSymbol', 500, ...
    'SymbolsPerTrace',2,...
        'MinimumAmplitude', 0.4, ...
    'MaximumAmplitude', 1.4, ...
        'PlotTimeOffse',0,...
    'PlotType','2D Colo',...
    'ColorScale', 'log') %#ok

    update(eyeObj, code);
title('Noisy NRZ signal');xlabel('Time (sec)');ylabel('Amplitude');grid on;
analyze(eyeObj);
eyeObj.Measurements

网友A:
    楼主,有问题:
    1,400MHz 的时钟是差分信号吗?
    2,你的数据中UI才100个, 确实短了。
3,主要问题出在 commscope.eyediagram,而这个函数你未提供。分析该函数,就应该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问题:
    1,400MHz 的时钟是差分信号吗?
    2,你的数据中UI才100个, 确实短了。

commscope.eyediagram
    是在2012版本才有的 ,旧版本估计没有这个函数

楼主:
    不太情况是哪里的设置问题,首先我用MATLAB自带的函数产生了一个码元数据,然后丢给眼图分析函数

    代码如下:
    ///////////////////////////////////////////////////////////////////////////////////////////////
    clear
    close all

    % Initialize system parameters
Fs = 10000000000; Rs = 200000000; nSamps = Fs/Rs; rollOff = 0.8; M=4;
hMod = comm.QPSKModulator; % comm.QPSKModulator System object

quare root raised cosine filters
filtSpec = fdesign.pulseshaping(nSamps,'Square root raised cosine',...
    'Nsym,Beta',6,rollOff);
    hTxFlt = design(filtSpec); hTxFlt.PersistentMemory = true;
hRxFlt = copy(hTxFlt); hTxFlt.Numerator = hTxFlt.Numerator*nSamps;

    % Generate modulated and pulse shaped signal
frameLen = 1258;
    msgData = randi([0 M-1],frameLen,1);
msgSymbols = step(hMod, msgData);
    msgTx = hTxFlt.filter(upsample(msgSymbols, nSamps));

t = 0:1/Fs:100/Rs-1/Fs; idx = round(t*Fs+1);
    hFig = figure; plot(t, real(msgTx(idx)));
    title('Modulated, filtered in-phase signal');
xlabel('Time (sec)'); ylabel('Amplitude'); grid on;

save('pqfile1.txt', 'msgTx','-ASCII')

anage the figures
    managescattereyefig(hFig);

reate an eye diagram object
eyeObj = commscope.eyediagram(...
        'SamplingFrequency', Fs, ...
        'SamplesPerSymbol', nSamps, ...
    'MinimumAmplitude', -1.4, ...
    'MaximumAmplitude', 1.4, ...
    'SamplingFrequency', Fs, ...
    'SamplesPerSymbol', nSamps, ...
    'OperationMode', 'Complex Signal')

pdate the eye diagram object with the transmitted signal
eyeObj.update(msgTx);

    % Manage the figures

    analyze(eyeObj);
    eyeObj.Measurements
    ///////////////////////////////////////////////////////////////////////////////////////////////

    然后读入pqfile1.txt文件,代码如下:
    //////////////////////////////////////////////////////////////////////////////////////////////
    clear
    close all

Fs = 10000000000; Rs = 200000000; nSamps = Fs/Rs;

    filename ='pqfile1.txt';
fid=fopen(filename,'r');
[code,count]=fscanf(fid,'%f',62900);

    % Create an eye diagram and display properties
    eyeObj = commscope.eyediagram(...
    'SamplingFrequency', Fs, ...
        'SamplesPerSymbol', nSamps, ...
    'SymbolsPerTrace',2,...
        'MinimumAmplitude', -1.4, ...
        'MaximumAmplitude', 1.4, ...
        'PlotTimeOffse',0,...
    'PlotType','2D Colo',...
        'ColorScale', 'log') %#ok

    update(eyeObj, code);
title('Noisy NRZ signal');xlabel('Time (sec)');ylabel('Amplitude');grid on;
analyze(eyeObj);
eyeObj.Measurements
    //////////////////////////////////////////////////////////////////////////////////////////////
    测量结果是:
                     Type: 'Eye Diagram Measurements'
              DisplayMode: 'Optimized for Real Signal'
          EyeCrossingTime: [2.4972e-09 7.5006e-09]
     EyeCrossingAmplitude: [-0.0109 -0.0117]
                     EyeDelay: 4.9989e-09
                     EyeLevel: [-0.8496 0.8484]
             EyeAmplitude: 1.6980
                EyeHeight: 1.0287
    EyeCrossingPercentage: 49.3703
       EyeOpeningVertical: 0.6723
                   EyeSNR: 7.6107
            QualityFactor: 13.1948
                 EyeWidth: 4.3069e-09
         EyeOpeningHorizontal: 4.8000e-09
             JitterRandom: 0
          JitterDeterministic: 2.0000e-10
              JitterTotal: 2.0000e-10
                JitterRMS: 1.0180e-10
         JitterPeakToPeak: 2.4000e-09
              EyeRiseTime: 2.1848e-09
                  EyeFallTime: 2.1804e-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问题:
1,400MHz 的时钟是差分信号吗?
2,你的数据中UI才100个, 确实短了。

    例如在ansoft designer 里面

    数据码元用的是 V_PRBS_JITTER
    TR=TF=5E-11
BITWIDTH=2.5E-9

    仿真时间长度5us

    导出数据的时候选择的step=100ps

是否这里的采样频率就可以理解为 Fs=100ps?
    因为DQS的时钟周期长度是5ns,每个码元的时间是2.5ns,所以每个码元的采样点数为2500/100=25个

目前这样的数据导出再导入到matlab里面无法计算

网友:
    导出数据的时候选择的step=100ps
    是否这里的采样频率就可以理解为 Fs=100ps?
step是采样的步长吧。采样频率应该是步长的倒数。

网友:
    估计牵涉的函数也有好几个。 这样吧,你看提示错误在哪个函数, 去查代码。
    Error using calcEyeCrossingTime (line 67)
    Error in commscope.eyemeasurements/analyze (line 85)
    Error in commscope.eyediagram/analyze (line 85)
    Error in Untitled (line 24)。
    The ANALYZE method cannot determine crossing times. Check measurement setup values in the MeasurementsSetup property. Also, the collected data may not be valid. See
documentation for description of valid eye diagrams.
从这句话分析,我认为触发信号由于一个UI中的采样点过少,或者说采样频率过低。造成差分触发的P和N的交点无法判断, 也就 无法确定触发时间,无法去切割数据信号的UI,所以报错了。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人丢了吗?

网友(2018-09-17):
    没有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