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 LAYER层旁边的 ALT 和WL 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占线等

楼主(2012-07-04):
如题

网友:
ALT,是在选择使用,,,WL是指。。。估计你看不懂,搞图吧!!
自己理解!!

WL

WL

ALT

ALT

楼主:
我还看不懂?? WL 工作层。 ALT 是另外一层可选择的。MY GOD !!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埋盲孔的时候用到?

网友:
    WL是工作层别,ALT是选择层别,如果是2+4+2的HDI的板子的话,有两种镭射的钻孔,1-2和2-3,还有一种的1-8的机械孔,如果ALT为L2的话,那么你的VIA显示为1-2的镭射孔,如果ALT为L8的话,那么VIA就显示为1-8的机械孔,相当于是你打孔以后会操作的层别,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明白不?

网友:
    我还看不懂?? WL 工作层。 ALT 是另外一层可选择的。MY GOD !! 谢谢

是显示功能不样的……